这两个零件能用电阻焊吗?

楼主(2022-10-27):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零件二能用电阻焊焊在零件一上面吗,强度如何?
材料是45号钢,工件一焊接面和背面需要平整,能承受一定的轴向震动

网友:
啥材料最关键

网友:
氩弧点焊也行

楼主:
材料是45钢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焊痕大不,之前供应商用的电弧焊,焊点太大了

网友:
那肯定可以

网友:
3mm的板,氩弧焊变形是肯定有的。冷焊应该会好点。

网友A:
钢板做成喇叭孔,件二做凸台铆接与件一即可

网友:
不行,这个板子对电阻焊来说太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做成喇叭孔,件二做凸台铆接与件一即可

有这样想过,但强度低了

网友B:
直接电阻焊就搞定了,这个不是什么问题。需要设备和技术支持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阻焊就搞定了,这个不是什么问题。需要设备和技术支持找我。

可以用是吧,强度咋样

网友C:
电阻焊,估计能撑上一天不坏,然后又可以赚个新产品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估计能撑上一天不坏,然后又可以赚个新产品的钱

有啥好方法不,这是要安装在大发动机上的

网友D:
工件二有凸点吗,有凸点可以用电阻焊,没有的话,可以用弧焊

网友E:
想太多了,氩弧焊就可以了。。。电阻焊之类的似乎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太多了,氩弧焊就可以了。。。电阻焊之类的似乎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二有凸点吗,有凸点可以用电阻焊,没有的话,可以用弧焊

没凸点

网友:
如果需要保证工件1背面平整,可以考虑工件1开孔,工件2车一个1mm宽(高)的小台阶,台阶与孔装配并且作为氩弧焊焊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是吧,强度咋样

强度肯定一般。如果是受力的部件,强度不够。如果是盖板之类的,那没问题。加压大一点强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