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树显示最后面括号里有m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27):
其它文件没有,只有这个文件有,网上搜不到这方面内容

网友:
这个部件是不是有多个配置

网友:
零部件里面多个配置,其中一个配置名称是mr
如何显示和隐藏
①右击
②点击
③带√为显示,不带√则不显示

楼主:
|机械学社发表于 10-27 18:54零部件里面多个配置,其中一个配置名称是mr

如何显示和隐藏

①右击

②点击

③带√为显示,不带√则不显示

配置没有mr,配置名称是汉字的,我删除多余的,把唯一一个改成‘’默认‘’,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没有mr,配置名称是汉字的,我删除多余的,把唯一一个改成‘’默认‘’,没有用的

按照我的步骤截图一下。或者把对勾都去掉。

楼主:
|机械学社发表于 10-27 20:12
按照我的步骤截图一下。或者把对勾都去掉。

明天给你

楼主:
|机械学社发表于 10-27 20:12
按照我的步骤截图一下。或者把对勾都去掉。

谢谢大神,的确是配置名称。
这个装配体部件里有个子装配体是浮动的,没有约束转动,但是就是不能转动,找了半天也没有搞定哪个约束影响,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确是配置名称。
这个装配体部件里有个子装配体是浮动的,没有约束转动,但是就是不能转动,找 ...

把所有约束压缩,然后一个一个的解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