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发电的叶子那么多安装孔是怎么标注呢

楼主(2022-10-27):
怎么标注才能保证没有累计误差,是定一个基准每个孔标一下吗,还是直接写均布就行

网友A:
没看过风力发电机叶子的图纸,想开开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风力发电机叶子的图纸,想开开眼哈哈

我也是路边看到,好奇问一下

网友:
大型设备的尺寸测量,我也很好奇

网友:
咱也不懂,静待大神!!!

网友:
均布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实用。

网友:
孔距、孔位标绝对尺寸,孔标注上带位置度。

网友:
图纸只是表达设计者意图的一个工具,不是唯一的工具。最终成品的尺寸公差不是标注出来的,是由加工工艺决定的。扇叶这种重要的产品,估计不是一张图纸,下发到车间就ok的,它应该有一本工艺文件。

网友B:
叶片不知道。我们做连叶片轴承时候这个孔都是位置度要求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标的坐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叶片不知道。我们做连叶片轴承时候这个孔都是位置度要求

多大的叶片轴承?如果体积足够大,为只读也用三坐标来检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叶片轴承?如果体积足够大,为只读也用三坐标来检测么?

直径最大的能有小五米吧。  成品孔确实只能三坐标检测

网友:
我赞同8楼说的。也许整个流程下来,有N个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