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的保持扭矩?

楼主(2022-10-28):
Z轴伺服电机丝杆传动:在通电时,伺服电机有保持扭矩,以保证负载不会因为重力的原因而下落;
在断电时,如果带抱闸,则可以防止负载下落;
在断电时,如果不带抱闸,负载就会因重力而下落。

不太明白的是,在通电时,伺服电机的保持扭矩是怎么计算的?实现原理是什么?如果是步进电机,它的保持扭矩又该怎么计算?
有请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
我查资料,有的资料说“步进马达在通电状态下停止时,即使施加外力,由于转子和定子之间存在吸引力,仍能保持停止位置。这种能够抵抗外力的扭矩称为保持扭矩。”但这个保持扭矩怎么计算,是不是就是额定扭矩?

网友A:
步进一般提供的力矩就是保持力矩,使用要确认力矩转速图,可以跟电机厂商要的到

网友B:
步进电机在通电状态停止时有保持力矩,这个保持力矩还是由电流流过线圈产生的,也因此电机发热比较严重,可根据需要调整电流大小。伺服电机保持力矩也类似,上电使能就可以了。
断电状态的力矩要小很多。保持力矩都是电机的主要参数了,可以找点说明书看看

网友C:
伺服电机没有保持扭矩这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一般提供的力矩就是保持力矩,使用要确认力矩转速图,可以跟电机厂商要的到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在通电状态停止时有保持力矩,这个保持力矩还是由电流流过线圈产生的,也因此电机发热比较严重,可 ...

嗯嗯,刚刚咨询过了,代理商商说保持力矩就是额定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没有保持扭矩这一个概念

应该就是指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刚刚咨询过电机的代理商。

网友D:
伺服的力矩的保持,我理解是:系统通过实际的输出力,转换成对应的电流百分比进行控制(伺服控制器内部进行转换),当超过电流百分比,伺服就会报警“过载/过电流”,所以在使用时,需要确认伺服的额定电流和过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的力矩的保持,我理解是:系统通过实际的输出力,转换成对应的电流百分比进行控制(伺服控制器内部进行 ...

额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