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10-28):
装配弹窗:您不能插入文件模板至另一文件中

网友:
顾名思义,你的零件或者装配体保存的时候八成选择的是模板文件。需要重新保存为零件或者装配体文件。

网友(点评):
只有保存为零件或装配体的文件,才能插入到另一个装配体中。

网友:
说下你直行什么操作提示的?
: A$ d1 g7 }; ~6 `7 L另外软件版本是不是S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