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PT、PF、G 、ZG等螺纹的代号含义种类

楼主(2022-10-28):
BSPT和BSP 英国规格的锥度螺纹
NPT美国规格的锥度螺纹
PT日本的旧JIS规格锥度螺纹,相当于ISO规格的R,Rc
DIN2999 欧洲主要是德国的管道用螺纹

NPT
NPT就是一般用途的美国标准锥管螺纹。
其中N表示National (American)美国国家标准,P表示PIPE管子,T表示TAPER锥形,牙型角为60°。
这种管螺纹在北美地区常用,或在使用ANSI规范中经常看到。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我必须注意:在做ANSI规范中须使用NPT牙哦!

PT
PT牙为英制锥螺纹,牙型角为55°,密封中最常用。多用在欧洲和英联邦国家,其实在台湾日本JIS规范也走英制规范,而中国其实也是使用英制螺牙。属惠氏螺纹家族。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英制管螺纹是细牙螺纹,因为粗牙螺纹的牙深大,会严重的降低所切螺纹外径管子的强度。
另外,在实际配小管径管路中,常使用NIPPLE,目的就是外购来的NIPPLE壁厚相对较厚,能保证攻牙部份的强度,同时主管路又不需要厚管壁,这样是为了节约成本。
PF牙是管用平行螺纹。
我必须注意:在做JIS规范中须使用PT牙等等哦!

G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G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老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大径比公称直径大。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英寸制统一螺纹的识别
英寸制统一螺纹,在英寸制国家广泛采用,该类螺纹分三个系列:粗牙系列UNC,细牙系列UNF,特细牙系列UNFF,外加一个定螺距系列UN。
标注方法:螺纹直径—每英寸牙数 系列代号—精度等级
示例:粗牙系列 3/8—16 UNC—2A
细牙系列 3/8—24 UNF—2A
特细牙系列 3/8—32 UNFF—2A
定螺距系列 3/8—20 UN—2A
第一位数字3/8表示螺纹外径,单位为英寸,转换为米制单位mm要乘以25.4,即3/8×25.4=9.525mm;第二、三位数字16、24、32、20为每英寸牙数(在25.4mm长度上的牙数);第三位以后的文字代号UNC、UNF、UNFF、UN为系列代号,最后两位2A为精度等级。
55°圆柱管螺纹的转化
55°圆柱管螺纹,来源于英寸制系列,但米制和英寸制国家均广泛采用,用于输送液体经、气体和安装电线的管接头与管子的联接,然而,各国的代号不同,应按下表(对照表)中的国外代号转化为我国代号,现将各国的55°圆柱管螺纹代号列于下表。

国别 代号
中国 G
日本 G、PF
英国 BSP、BSPP
法国 G
德国 R(内螺纹)、K(外螺纹)
前苏联 G、TPУБ
ISO Rp

55°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55°圆锥管螺纹,是指螺纹的牙型角为55°、螺纹具有1:16的锥度。该系列螺纹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它的代号,各国规定不同,见下表。按下表中的国外代号转化为我国代号。
国别 代号
中国 ZG、R(外螺纹)
英国 BSPT、 R(外螺纹)、Rc(内螺纹)
法国 G(外螺纹)、R(外螺纹)
德国 R(外螺纹)
日本 PT、R
ISO R(外螺纹)、Rc(内螺纹)

60°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60°圆锥管螺纹是指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为1:16的管螺纹,此系列螺纹在我国机床行业和美国、前苏联应用。它的代号,我国过去规定为K,后来规定为Z,现在改为NPT。螺纹代号对照表见下表。
国别 代号
中国 Z(旧) NPT(新)
美国 NPT
苏联 B

55°梯形螺纹的转化
梯形螺纹是指牙型角为30°的米制梯形螺纹。该系列螺纹,国内外比较统一,其代号也相当一致,螺纹代号见下表。
国别 代号
中国 T(旧) Tr(新)
ISO Tr
德国 Tr
前苏联 Tr

螺 纹 种 类

依螺纹用途不同可分为:
1、国际公制标准螺纹(International Metric Thread System):
我国国家标准CNS 采用之螺纹。牙顶为平面,易於车削,牙底则为圆弧形,以增加螺纹强度。螺纹角为60 度,规格以M 表示。公制螺纹可分粗牙及细牙二种。表示法如M8x1.25。(M:代号、8:公称直径、1.25:螺距)。
2、美国标准螺纹(American Standard Thread):
螺纹顶部与根部皆为平面,强度较佳。螺纹角亦为60 度,规格以每英寸有几牙表示。此种螺纹可分为粗牙(NC);细牙(NF);特细牙(NEF)三级。表示法如1/2-10NC。(1/2:外径;10:每寸牙数;NC代号)。
3、统一标准螺纹(Unified Thread):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共同制订,为目前常用之英制螺纹。
螺纹角亦为60 度,规格以每英寸有几牙表示。此种螺纹可分为粗牙(UNC);细牙(UNF);特细牙(UNEF)。表示法如1/2-10UNC。(1/2:外径;10:每寸牙数;UNC代号)
4、V形螺纹(Sharp V Thread):
顶部与根部均成尖状,强度较弱,亦坏不常使用。螺纹角为60 度。
5、惠式螺纹(Whitworth Thread):
英国国家标准采用之螺纹。螺纹角为55 度,表示符号为”W”。
适用於滚压法制造。表示法如W1/2-10。(1/2:外径;10:每寸牙数;W代号)。
6、圆螺纹(Knuckle Thread):
为德国DIN 所定之标准螺纹。适用於灯泡、橡皮管之连接。表示符号为”Rd”。
7、管用螺纹(Pipe Thread):
为防止泄漏用的螺纹,经常用於气体或液体之管件连结。螺纹角为55 度,可分为直管螺纹代号为”P.S.、N.P.S.”和斜管螺纹代号为”N.P.T.”,其锥度为1:16,即每尺3/4 寸。
8、方螺纹(Square Thread):
传动效率大,仅次於滚珠螺纹,而磨损后无法用螺帽调整,为其缺点。一般用於虎钳之螺杆及起重机之螺纹。
9、梯形螺纹(Trapezoidal Thread):
又称爱克姆螺纹。传动效率较方螺纹稍小,但磨损后可用螺帽调整。公制之螺纹角为30 度、英制之螺纹角为29 度。一般用於车床之导螺杆。表示符号为”Tr”。
10、锯齿形螺纹(Buttress Thread):
又称斜方螺纹,只适於单方向传动。如螺旋千斤顶、加压机等。 表示符号为”Bu”。
11、滚珠螺纹:
为传动效率最好之螺纹,其制造困难,成本极高,乃用於精密之机械上。如数控工具机之导螺杆。
英制螺栓之表示法:
LH 2N 5/8 × 3 - 13 UNC-2A
(1)LH为左螺纹 (RH为右螺纹,可省略) 。
(2)2N双线螺纹。
(3)5/8 英制螺纹,外径 5/8 ”。
(4)3 螺栓长度3” 。
(5)13 螺纹每寸牙数13 牙。
(6)UNC统一标准螺纹粗牙。
(7)2 级配合,外螺纹(3:紧配合;2:中配合;1:松配合) A:外螺纹(可省略)
B:内螺纹
英制螺纹:
英制螺纹之大小,通常以螺纹上每寸长度有若干螺纹数表示,简称为「每寸牙数」,恰等於螺距之倒数。例如每寸8 牙之螺纹,其螺距为1/8 寸。

网友A:
G牙和PT牙可以互拧,不过效果可以打个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牙和PT牙可以互拧,不过效果可以打个折扣

不能互拧,你说的不对。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拧的上的,也遇到过拧不上的,丝锥回下也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1-05):
引用 网友A:
G牙和PT牙可以互拧,不过效果可以打个折扣

圆柱内螺纹(Rp)配圆锥外螺纹(R1),圆锥内螺纹(Rc)配圆锥外螺纹(R2)
是不是G和PT的其实是Rp和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