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钻在不锈钢设备上用不了怎么配打销孔

楼主(2022-10-28):
磁力钻在不锈钢设备上用不了,怎么配打销孔?

网友:
另外电焊一块普通钢板

网友:
试试真空吸盘。

网友A:
能不能提前在附近开几个螺丝孔,需要配钻时锁一块钢板上去,磁力钻吸在钢板上

网友B:
手枪钻直接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提前在附近开几个螺丝孔,需要配钻时锁一块钢板上去,磁力钻吸在钢板上

你这才是正解,其它都是扯淡。
铁板和钢板要是锁螺丝太麻烦,试试大力钳,要记得安全硬限位,防止大力钳夹不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枪钻直接干就完了

手电钻有时候不够力,或者打盲孔无法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