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对话框是选确定还是取消?

楼主(2022-10-28):
先谢谢回复

网友:
取消(因为我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
我一般点确定 用空模板

楼主:
这个以前怎么搞图纸都会出来,今天人家发了一个比较复杂的STEP格式图,点了一下午还没出来图形,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

网友A:
点取消,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的模板,如果直接点确定的话,打开模型里面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取消,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的模板,如果直接点确定的话,打开模型里面什么都没有

点确定可能要快一点,现在图形出来了保存却出现这个对话框,点确定还是X,有点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这个就没有经历过了,不敢乱说

网友:
我记的设置里可以设置使用默认模板,之前我也是一直点,要点很久

网友:
可以试试设置这里看看,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好像只能上传附件

网友(点评):
这个电脑本来就是这样默认设置的

网友:
取消,再选默认模板

网友:
以前碰到过,就回车键一直按着要快一点

网友(点评):
这个有时行,有时最后什么都没有打开

网友:
两者都有几率可以打开,得试试看。

网友:
取消 确认都无所谓,要在设置里这是一下默认模板

网友:
叫模板都不会设置吗?设置好路径就不会提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