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平板的这种连接采用什么工艺?

楼主(2022-10-28):
前辈们,这种连接,需要什么样的工艺或工具才能达到?

1

1

2

2

网友:
冷墩墩!?热压铆!?

网友:
第2个图,圆头那,搞成一个外螺纹,上个螺母不就ok了?

网友(点评):
只是单纯说这种连接方式哈

网友:
上锤子,敲,,,,,

网友(点评):
我在想有没有那种专门做这种工艺的锤子

网友:
应该是铆接,这种方式不适合精度高的连接。

网友:
不知道,啥材料。

网友:
看你轴的大小,精度要求等,选择合适的工艺和工具,小的话,搞的铆头工具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