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东西

楼主(2022-10-28):
这样会不会将工件退火变形,还有用来去毛刺成本会不会成本很高,需要用气泵吗?

网友:
没用过!

这个就是表面‘刻’掉一层皮!
确实有用激光退火的工艺方法~~~~~~···.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烧刻去掉表面的油漆或者铁锈的方式,很早之前抖音看过,没具体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铝件上面?

网友(点评):
铝件会生锈?

网友(点评):
生锈也就是氧化,铝会氧化,所以铝会生锈,哈哈哈

网友:
1.工件退火,没那么过分,除非你工件极薄极小,才考虑到这。
2.据我所知这玩意不能去毛刺的。
3.据我所知不用接压缩空气。

网友:
用过激光打标机,原理一样,就是用激光把表面上的一层东西打掉,去毛刺的就应该要到激光切割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烧刻去掉表面的油漆或者铁锈的方式,很早之前抖音看过,没具体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铝件上面?

铝件会腐蚀,特别是哪不透明的胶粘住长期氧化后会在铝件表面形成一层腐蚀的黑色纹路。用天那水都清洗不掉,得用打磨机打磨

网友:
大车的制动蹄,有必要这样去锈吗?只要用打磨机打磨一下,然后再涂上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