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压用的节流阀用在真空管路会怎么样

楼主(2022-10-28):
各位前辈,目前有台测试设备是循环抽取产品里的空气,让产品内部在真空和常压之间循环,因为对抽气时间有要求,不能慢也不能快,就想用个节流阀控制流速,找了各种气动品牌,festo,smc之类的都是正压用的,想问下有没有负压用的这种节流阀啊,如果没有,正压的可以用在真空管路中吗

网友:
电气比例阀。

网友A:
多大的负压!?
多大的流量!?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1.用类似手虎钳的装置夹住真空胶管调节流量,2.用变频器控制真空泵转速。

网友:
可以用,但是要看明白是出气节流还是进气节流,控制精度不高,电气比例阀是正解,但是贵,可以并联大小管的节流阀提高微控精度。

楼主:
有考虑过,但是没找到大流量的,流量要1.5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负压!?
多大的流量!?
(ง •̀_•́)ง(ง ˙o˙)ว

-95kpa,流量1.5L/s

网友:
可以试试真空发生器,配上PIAB的piSave调节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