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折弯参数请指教

楼主(2022-10-28):
Q235的折弯半径和系数该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
去折弯师傅那问。或者测量,,,,

网友:
板厚和刀的的半径有关系吧

网友:
由于折弯刀具、材料等原因每个工厂会有差异,找些边角自己试样下比较准。

网友:
具体厂家具体经验

网友:
板厚,折弯下模槽口宽。不同材质折弯内R有一个基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