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面积公式π(D-S)S是近似公式吗

楼主(2022-10-29):
在钢管标准中给出的质量计算中有圆环面积π(D-S)S,D为圆环直径,S为圆环宽度。第一感觉是近似公式才会给出,算一下没有近似,何必强调呢。指明π取3.1416,密度取7.85就可以了吧。会有什么歧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就不近似了?

外径D,内径D-2S,  π(D^2-(D-2S)^2)/4-π(D-S)S=π(D^2-D^2+4DS-4S^2)/4-π(D-S)S=π(D-S)S-π(D-S)S=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我算错了
我觉得因为有重量偏差等级的区别,计算重量需要给出个标准吧,所以国标得给一个标准计算 ...

标准中D和S是公称值,同时给出了 列表。

网友:
圆环表面积可以准确得到结果。

网友B:
这不就是把圆环展开成矩形,薄壁可以用;
厚壁管不适合,误差大

网友(点评):
厚壁管不适合,误差大——计算下误差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把圆环展开成矩形)——说的没错。 薄壁可以用;厚壁管不适合)——好多人有这个直观感觉。 误差大)——看下S=R的情况,π(D-S)S=π(D-R)R=πR^2

网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式子,说壁厚大偏差大的可能没仔细看公式

网友(2023-07-05):
圆环面积公式π(D-S)S不是近似公式。以前很少关注这个,都是用圆的公式来算,这个公式似乎也见过,第一感觉也是近似公式。刚才简单推导了一下,还真不是近似公式,是正确公式。好像我不能贴图

网友:
能记住当然算的更快,对于材料人员是比较快捷的

网友:
也许算平方麻烦,以前的计算器没有算平方的

网友C:
应该是为了便于手算,不是因为计算器的原因。手算可以少算一个乘法吧

网友(点评):
D-S为中径,展开为矩形的面积。

网友(点评):
圆环展开为梯形,可以简单口算;将梯形长边和短边取平均,等效为矩形,高度S不变,也是一种计算面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为了便于手算,不是因为计算器的原因。手算可以少算一个乘法吧

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只不过用推导证明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把圆环展开成矩形,薄壁可以用;
厚壁管不适合,误差大

没一句是正确的。

圆环展开梯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一句是正确的。

圆环展开梯形。

你再想想,可变形成矩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再想想,可变形成矩形的

你展开一个试试?要区分展开和面积等效。

圆用三角形,圆环用梯形,这是微积分求面积的最简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展开一个试试?要区分展开和面积等效。

圆用三角形,圆环用梯形,这是微积分求面积的最简单处理。

初中数学够用了,不用微积分,看我上面的贴图,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
學習學習 漲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