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搞?

楼主(2022-10-29):
昨天人家发了一个STEP图点了半天才打开,保存后今天打开刚开始没变,打开完后就变了,这个怎么解,先谢谢回复

网友:
变了的部分原来打开过程中模板错误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有个最笨的办法,如果你找到了好的方法可以用好的,找不到可以试试我这招。
就是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不要直接全部保存成SW的装配体,而是把这个东西自己心里分成几个部分,然后第一部分保留,其余全部删除,然后另存成一个SW零件,然后选择返回全部,保留第二部分删除其余部分,另存为第二个SW零件,以此类推。然后做完了再把这些零件自己组装到一起成为一个新的装配体。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这个方法的关键点就是你分几个部分,如果全部都是做刚性的,那你就不要分,直接另存为一个单独的零件,也不会报错,如果你需要做柔性或者别的用途,你就分几个部分单独存成SW零件再组合。
这个方法特别笨,但是经我测试,无往而不利。

网友A:
把整个装配体另存为一个零件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个装配体另存为一个零件行不行?

一保存就出现错误(对话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保存就出现错误(对话框)

让他把SW的源文件发给你可以吗,这种方案图没什么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把SW的源文件发给你可以吗,这种方案图没什么机密

对方用的是SW2000,我这用的是SW2018,发源文件我这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方用的是SW2000,我这用的是SW2018,发源文件我这打不开

看你的截图,只有机器人前的输送机和围栏丢失,让对方把这两个单独发stp给你,你再自己装配一下,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