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使用最大间隙问题

楼主(2022-10-29):
如图,O型圈不使用最大允许间隙值,请问这个间隙是单边间隙还是双边间隙。打个比方,压力8.0MPA。硬度70,孔是10.0,那轴的最大值是9.85还是9.7?

网友:
你这本书叫啥名?

网友(点评):
实物密封手册。我记得机械设计手册也有,不过不太确定了

网友:
直接问你们供应商要开多大的沟槽,如果工况特殊就换一种密封

网友(点评):
汗,我只是好奇哦,问了好些人都没有答案

网友:
这图里的间隙是轴向间隙不是径向间隙吧

网友(点评):
按你的比方来 O型圈线径3 那沟槽的宽度3.15

网友:
没说明就按直径间隙来,最好参考机械设计手册,f7/H8的配合。

网友:
|乌龟lol发表于 10-29 13:11这图里的间隙是轴向间隙不是径向间隙吧
?轴向间隙是啥意思?

网友:
应该是径向间隙,从数值看应该是单面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