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搞(续)

楼主(2022-10-29):
点了一早上终于又打开了那个STEP格式的完整图,发现还是像昨天那样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这个怎么搞,一直点确定又会保存不完整,还有左边那个显示白色的东西肯定有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你也是老江湖了,却不知道SW2018以后,可以直接读取STEP而不转化?
解决办法是:1、百度具体方法
                   2、在装配树上,但凡有向右箭头图标的上面右键,选断开链接;
也可按我说的办法,取消掉它就不会出现此状况了。具体按下图。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软件默认设定好的就在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老江湖了,却不知道SW2018以后,可以直接读取STEP而不转化?
解决办法是:1、百度具体方法
        ...

这是方案图,必须转化为装配图,因为后面还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