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内部表面处理

楼主(2022-10-29):
铝管道怎么处理可以避免跟铜电腐蚀,内部液体流速大概2m/s,之前试过纳米涂层,会掉

网友:
我也想知道,占个坑先

网友A:
喷环氧,或者特氟龙。

网友B:
surtec650化学氧化不知道可以吗,就是比较贵

网友C:
这个超出我能力方位了,对流体完全没有研究,不过这种管道为什么要选铝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超出我能力方位了,对流体完全没有研究,不过这种管道为什么要选铝的呢?

轻和便宜啊,一开始打算纯铜的然后太重了,就把非必要的地方换成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环氧,或者特氟龙。

喷环氧这东西能顶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rtec650化学氧化不知道可以吗,就是比较贵

这个镀膜能耐高温吗。大概管路温度20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镀膜能耐高温吗。大概管路温度200度

应该不会,导电氧化和阳极氧化一样,都是形成氧化铝的膜层,氧化铝就是陶瓷的一种。
因为你这个是管子,估计长度比较大,所以才考虑用化学类的导电氧化,直接将管子泡在溶液里。

网友(点评):
管径多大,阳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导电氧化和阳极氧化一样,都是形成氧化铝的膜层,氧化铝就是陶瓷的一种。
因为你这个是管子, ...

铝合金的化学氧化和导电氧化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和便宜啊,一开始打算纯铜的然后太重了,就把非必要的地方换成铝的

可以考虑钛的冷拉管,比铜轻一般,不过价格贵一点,

但是流体这种东西,我认为还是性能比较重要,现在省钱以后修起来更麻烦

管内壁做涂层非常麻烦,而且不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