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包时,出现很多装配体里没有的文件??

楼主(2022-10-29):
SolidWorks打包时,出现很多装配体里没有的文件??哪位大侠遇到过,感谢!

网友:
你直接打包了,那些都是你曾经画过的。

网友(点评):
说的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
外部参考

网友(点评):
没有任何参考哦

网友(点评):
你我说的不是同一件事。

网友:
估计是背景图片和一些材质赋值和默认的东西

网友:
都是你画图的时候有关联的东西,这种东西时间段的你可能是能知道是什么时候参考过什么东西引用过什么东西,时间长了你根本想不起来的。这个其实也很简单,打好包的东西,你把总装打开(记住不要用大型装配体和轻化),然后把那些文件全选,选择删除,不在总装里的那些杂七杂八就会被删除,而打开的都不会被删除。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一试,感谢

网友:
同意5#,应该都是你曾经弄的相关联的东西,把关系断掉就好了

网友:
不说软件版本,一律视为SP0,看见很多新手安装这个版本,赶快升级到Sp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