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铝合金轮毂有办法设计机加工通用工装吗

楼主(2022-10-30):
我们的产品是摩托车铝合金轮毂,机加工时候装夹方式如图示,因为轮毂直径尺寸从10英寸到19英寸都有,更换产品时候就要对靠山和拉爪进行调整和更换,员工也觉得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设计成通用工装,哪怕是分阶段,比如10-13吋,14-17,18-19这样子,考虑过用液压卡盘方式,但一是调整距离没那么大,第二就是考虑到加工时候的安全问题。有经验和想法的坛友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把用来定位和装夹的尺寸都列出来,还有需要注意闭空的地方和尺寸,最好来一个图纸,说明下具体的零件轮廓。另外,请介绍下现有夹具的装夹动作和定位方式。这样别人才好理解你的具体问题

网友(2023-11-18):
将拉臂,拉抓,靠山做成一个可滑动的模块,尝试一下用气缸的方式。

网友:
尝试一下用气缸的的方式,将拉臂,拉抓和靠山做成一个可滑动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