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翻箱机是否能够完成顶出拉回的动作

楼主(2022-10-30):
公司需要设计一种翻箱设备,总翻箱重量大概在4T左右,担心油缸的顶升和拉回动作,向论坛大佬请教!
起始位置:油缸起始位置和底架的夹角锐角为25度,最终形态夹角钝角为160度
问题一:在油缸垂直作用于机架时,是否能绕着支点继续向后翻转?
问题二:在油缸最大角度时,油缸是否能够拉回
注:(油缸两孔中心连线高于翻转支点
以上动作不考虑在工作状态下,机架、支座等产生的形变而导致油缸的咬死

网友:
下说说打算如何解决油缸同步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这真是硬缸~~~~~~···.

网友:
有死点吧!

网友:
  起码的连杆机构 工作示意图 设计一下 计算一下

   需要可以 翻开倒铁水的机构

网友:
感觉可以翻过去,在液压缸竖直的时候,重心移到右侧了。回来的时候麻烦了。

网友A:
1.感觉你的架子好像不够结实,毕竟是要翻转4T的东西。还有安全防护最好多考虑一下,断电、误操,故障,别到时候翻车了上新闻。
2.里面的紫箱子是要进入翻转然后跟着倒掉吗?感觉怪怪的。
3.这样翻转交变载荷这油缸不知道能不能行,翻转速度、角度等等有要求吗?
我只是好奇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感觉你的架子好像不够结实,毕竟是要翻转4T的东西。还有安全防护最好多考虑一下,断电、误操,故障,别到 ...

我也觉得怪。不知道具体工况。

网友:
反油缸放在右侧

楼主(2023-03-29):
已经投入生产,之前的机构优化,翻到最大角度,油缸不能超过90度,否则行不通

网友:
+ Z, W& T! U. ]努力灌水,赚点威望,偷学知识

网友:
努力灌水,赚点威望,偷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