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太单纯了

楼主(2022-10-30):
根据某宝店家推荐打孔,M16膨胀螺丝固定板打孔φ20;

傻傻的这么干了:固定板打过孔φ20;
结果地面上孔打好后,M16膨胀螺丝却没法用榔头敲过固定板;

M16膨胀螺丝套筒也卡过了φ19.8,
还是太单纯了: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不动脑筋总是会遇到这种尴尬的事情!

以后大家伙做膨胀螺丝固定板上面的孔时,单边一定记得留1个毫米的余量啊!

网友:
单纯了

(ง •̀_•́)ง(ง ˙o˙)ว
固定板通孔Φ20,鼓胀螺栓宣称直径Φ20,
就这么不给自己留余量。。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买回来样品,然后建模,然后确定加工尺寸。

尽管如此,还有中招。因为买的样品太好了。批量翻车了。

网友B:
厂家是没想到你这么个安装,你这要是先放螺栓,再放板呢。

网友:
标题吓人!

网友:
这种板上,用M16的膨胀螺丝的话,我是开22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买回来样品,然后建模,然后确定加工尺寸。

尽管如此,还有中招。因为买的样品太好了。批量翻 ...

我也是,没做过的事情都是先买样品回来测绘一下再做东西配合。吃过不少这种亏了

网友:
这样的亏好几次了!

网友:
追根索源还是淘宝网上很不严肃导致的。淘宝网什么时候卖的产品,都有个类似米思米的详细说明明细就算进了一大步。

网友:
他说的孔是开在水泥地上的φ20吧,钢板上面肯定不能参照这个标准

网友:
怎么说呢,膨胀螺丝在墙上或地上用20mm冲击钻头打出来孔能用,你铁板过孔20mm过不去也正常。

网友:
我之前也一直是参考这个来开孔的,看来他不是所有规格都是用(M8开11的孔M12开16的孔都没问题),也是在某宝天猫旗舰店上参照的开孔标准

网友:
先在水泥地上打入膨胀螺栓,拆下螺母垫圈,按上铁板,用螺母垫圈压紧!

网友:
板子是可以膨胀螺丝在墙体里胀紧好了再上的吧!这样的话板子孔打个ø17或18的就好吧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10-30 14:09单纯了

(? ??_??)?(? ˙o˙)?

固定板通孔Φ20,鼓胀螺栓宣称直径Φ20,

就这么不给自己留余量。。

尴尬呀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30 14:23我一般都是买回来样品,然后建模,然后确定加工尺寸。

尽管如此,还有中招。因为买的样品太好了。批量翻车了。
嘿嘿,批量难受

楼主:
|流着泪的你的脸发表于 10-30 14:49厂家是没想到你这么个安装,你这要是先放螺栓,再放板呢。
这是个机器人底座,重量3-4百公斤呢,底座位置找好后再打膨胀螺丝的。

网友(点评):
(๑•́‧̫•̀๑)机器人底座用顶针膨胀螺栓~~~~~~···.

楼主:
|晓晓晓27发表于 10-30 21:55这种板上,用M16的膨胀螺丝的话,我是开22的孔
明智的选择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0-31 07:46
我也是,没做过的事情都是先买样品回来测绘一下再做东西配合。吃过不少这种亏了

有条件最好这样哈

网友:
第一反应这个膨胀螺栓用在混凝土上

楼主:
|zhangzmc发表于 10-31 08:01这样的亏好几次了!
层主同感吗

楼主:
|大陆架发表于 10-31 08:15追根索源还是淘宝网上很不严肃导致的。淘宝网什么时候卖的产品,都有个类似米思米的详细说明明细就算进了一大步。

确实如此,淘宝误人

楼主:
|kayex发表于 10-31 09:57他说的孔是开在水泥地上的φ20吧,钢板上面肯定不能参照这个标准
是啊,这种情况希望其他社友也避坑

网友:
是的实物与图形不符,每次淘宝上买东西都问人家半天哎!有时候宁愿去官方买也不敢在淘宝买。怕匹配不上

网友:
那是人家没想到你要在金属上用啊。要是不嫌麻烦,可以用化学锚栓。这个不要求尺寸。

网友:
店家没想到你这样装,都是先塞螺钉到墙里,在放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是没想到你这么个安装,你这要是先放螺栓,再放板呢。

没有有这么干的吧

网友:
不是应该钢板上打22的,再用电锤打水泥20的?再加个厚垫片

网友:
我图纸一直都是要求打20的孔啊,没见安装的师傅反馈过问题,是不是你的孔是直接激光下料割出来不是钻头钻的

网友:
机器人底座用化学螺栓是不是更好?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