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22-10-31):
有无大神解答下,直线轴承能否作为对心工件手动进行反复插拔?直线轴承型号(LHFCF8---MISUMI)

网友A:
可以,但是可能会导致钢珠掉出来,从而造成直线轴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可能会导致钢珠掉出来,从而造成直线轴承损坏

四立柱结构,需要每隔1min进行一次插拔,目前使用孔轴配合,感觉摩檫力太大取放很不方便。

改进机构见图片,想使用直线轴承来减少摩檫力,有点担心轴承寿命问题

网友B:
不行的,这样会影响直线轴承使用寿命

网友:
无油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这样会影响直线轴承使用寿命

哪有无好的解决立柱孔轴配合不顺的好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有无好的解决立柱孔轴配合不顺的好方法?

无油衬套,配一对圆柱销和一对菱形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油衬套,配一对圆柱销和一对菱形销

两个问题
1.无油衬套相较于光孔与轴配合,不同点在哪(或者说优势在哪)?
2.两个圆柱销尺寸是与衬套尺寸配合使用吗?那菱形销作用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问题
1.无油衬套相较于光孔与轴配合,不同点在哪(或者说优势在哪)?
2.两个圆柱销尺寸是与衬套尺 ...

1.一样的原理,只是说无油衬套是专门用在这种工况下的,标准件的加工精度肯定比自加工的要好
2.可以查一下“一面两销”,参考一下,其实一个圆柱销+一个菱形销就可以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样的原理,只是说无油衬套是专门用在这种工况下的,标准件的加工精度肯定比自加工的要好
2.可以查一 ...

1.你安装无油衬套不是也需要开孔配合吗?这个孔的大小、孔与孔之间的中心距也是需要加工来保证呀。
2.一面两销,一个圆销+一个菱形销定位,工件是定位了,我需要的是带孔工件能在4根轴(或2根)上下顺畅滑动
或者我没理解清楚,能否画个示意图展示下?非常感谢

网友:
容易掉珠子 ,可以做个预导向 。

网友:
钢珠滚轮啊

网友C:
你见过冲模没有?就是不停的插拔(污污的那种动作)

网友(点评):
就是,楼主模具导柱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冲模没有?就是不停的插拔(污污的那种动作)

那个精度太高,他这如果需要脱离估计还不太容易再次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冲模没有?就是不停的插拔(污污的那种动作)

见过,模具部分使用导柱导套,四角采用直线轴承与轴配合。我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解决轴与孔配合时的不顺问题(手动频繁取放)

网友D:
我认为轴与孔配合不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过定位问题
2.加工和装配的误差
3.载板长度过大,人工无法保证水平取放
建议:4个导向柱中2个粗定位用,2个精定位用,对角安装,粗定位柱与导套间隙留大些且下压过程中先接触导套,精定位柱长度比粗定位柱小,后接触导套。如果下方导向柱位置精度不好保证,建议导套使用带法兰的无油衬套,衬套与孔间隙配合,四个轴套安装好后再固定衬套法兰上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轴与孔配合不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过定位问题
2.加工和装配的误差

1.粗定位与精定位的间隙放多大合适呀?(目前的孔轴尺寸配合为10 +/-0.02、9.9 0/-0.03)
2.无油衬套与配合孔间隙放多大方便后续调试?
这方面没什么经验,能否告知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轴与孔配合不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
1.过定位问题
2.加工和装配的误差

无油衬套4个非常容易卡死

网友:
轴的有效导向长度太长,尽量减小有效定位长度。可以采用外形粗预导向+销套精定位导向(有效定位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油衬套,配一对圆柱销和一对菱形销

一语中的,一看就是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