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角接触设计求解!

楼主(2022-10-31):
目前是这种状态   四列角接触  7207  背靠背安装     整根轴的话转速4-5千转    现在出现问题是发热相当严重    两侧外圈压盖预压紧均为0.2   现在想问这两组轴承间  是否需要用衬套做内圈预紧呐? 是否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发热   设计小白  求解!!!

楼主:
在线等求解!!!!!

网友A:
轴承发热一般是因为,轴承精度不行,设计时轴和孔在轴承的配合精度过大,晃动造成,润滑油不够,安装的时候随意安装,没有精度可言,在一个就是负载全压在你这个轴承上,径向力太大。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在一个,就是转速过高,我刚查了下misumi 7207是11000转,一般使用保险情况下打8折,8800转,你使用转速七八千转,尤其国产轴承。

网友:
你降低转速,看热不热

网友:
负载大不大呢,能不能加个油冷。

网友B:
1、首先需要排除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问题,主要判断轴承是否是万能组配型轴承或者背对背组配适用的类型,如果是普通不能配对使用的轴承那么要首先进行轴承凸出量测量后才能配对使用。
2、从配置图上看,外圈端盖仅起到固定作用,对预载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外圈端盖压得再紧对预载荷没有影响,背对背组配需要调整的是内圈。
3、引起轴承发热严重的因素有许多,配对使用的轴承主要考虑预载荷过大的因素,DB组配的重预载荷一般也只有0.01~0.03mm,从配置图上看,轴承内圈并没有严格定位,只是通过左端螺母锁紧,这样配置预载荷过大的风险很高。
4、如果能排除以上因素就要考虑轴的散热问题,有条件可改油雾润滑或气雾润滑,或者增加冷却水套等。

网友(点评):
回答专业。我咋怀疑是结构的问题?端盖压紧的时候第一个轴承不是越压越打开吗?要有中间隔套压?

网友:
我是小白希望可以多多学习交流,把轴改成个单轴,去掉右边的盖加个凸缘端盖,把在机座上不知道能不能好一点

网友:
在所选轴承精度等级符合要求的前提下,轴承发热是由于在高速下轴承间隙即轴向间隙过小,轴承受力过大引起的磨擦。通过调配轴承组轴向游隙可以解决发热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需要排除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问题,主要判断轴承是否是万能组配型轴承或者背对背组配适用的类型,如 ...

那如果我在两列轴承的中间部分用隔套间隔  等同于用锁紧螺母把整个内圈拉紧  效果是不是能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发热一般是因为,轴承精度不行,设计时轴和孔在轴承的配合精度过大,晃动造成,润滑油不够,安装的时候 ...

轴承用的普通P5的   加工精度的话测量过  应该还是可以的  怀疑是结构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一个轴承中有两个沟道,两排滚珠(柱)叫“双列”,两个轴承并排一起叫“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需要排除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问题,主要判断轴承是否是万能组配型轴承或者背对背组配适用的类型,如 ...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组合时,根据受力的方向,外圈的厚端面,即“背面”本来就是贴在一起的,没有间隙,楼主的轴承配置图外圈端盖对配对的轴向游隙起不到作用,只能起到固定外圈轴向位置的作用,要调整背对背组合轴承的轴向游隙大小只能通过调整内圈的位置,预载荷配置时,轴承外圈宽端面是略微凸出与内圈窄端面的,当两套轴承的内圈窄端面在外力作用下贴紧时,此时轴向游隙为负值,即为预载荷配置,轴承套圈和钢球轻微变形,轴一般不能用手轻易转动。反之,面对面组合需压紧外圈。合适的预载荷配置的轴系刚度高,且高速性能更好,但预载荷过大轴承发热严重,轴承寿命会大幅降低。

网友:
背对背轴承安装需要预紧内圈,轴承精度换成4级

网友:
选型计算对吗?转速这么高

网友:
两组内圈要之间要适配垫圈,调配游隙。现在你可以试试:把内圈锁紧螺母退一点---即加大轴承滚珠游隙

网友:
就发热原因,应该是内圈预紧力过大造成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内隔圈;这个实际加工难度较大,永久性解决方案是只使用1对角接触就可以了,中间的两套去掉,如果承载很大,可以考虑中间使用滚针或者CRB轴承填充。

网友:
两组轴承间衬套厚度与内孔台阶的厚度尺寸要控制好,可以考虑单端台阶,内外圈衬套。这样内外圈衬套可以磨,尺寸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