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钛合金机加工问题,请大佬指教

楼主(2022-10-31):
各位大佬:
       请教个机加的问题,望指教。
        材料钛合金TC4,产品大小为128*160*70mm,要在128方向上加工一个¢35H11(0,+0.15)的通孔,粗糙度1.6,孔长128mm。
(1)  该孔的加工工序如何?
(2)预计加工成本如何?

网友A:
成本最低,难度最小的加工方法是线切割 ,128*35*0.004=17.92,18一个孔,
精度保证0.05这是现在成本最低的加工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最低,难度最小的加工方法是线切割 ,128*35*0.004=17.92,18一个孔,
精度保证0.05这是现在成本最低 ...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呢?

网友:
线切割吧,剩下的35钛棒还能车个轴,或者找钛合金管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最低,难度最小的加工方法是线切割 ,128*35*0.004=17.92,18一个孔,
精度保证0.05这是现在成本最低 ...

1.0.004是普通钢的加工单价吧?
2.钛合金可是属于典型难加工材料,对于线切割加工方法,线切割是实际生产经验验证过可行的吗?
3.线切割前是否需要先打底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4是普通钢的加工单价吧?
2.钛合金可是属于典型难加工材料,对于线切割加工方法,线切割是实际生 ...

线切割 对加工材料,只关心材料的熔点,对硬度不关心,一般304不锈钢,0.0018都干 ,这个报价0.004算可以了,线切割 是非接触加工,工件与钼丝不会接触的,线切割 是脉冲放心,在放电区产生8000-12000度的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呢?

这种钛是难加工材料,钻孔只有线割 合适,成本低,还得一个废料,35的料你是要渣还是要根棒,棒明显值 钱很多,收集也方便,几乎没有损耗 ,钻孔加工很多麻烦,第一35钻128深,是深孔钻,钛这玩意导热率太低,热量全积在刀具上,很难加工,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10-31 12:11成本最低,难度最小的加工方法是线切割 ,128*35*0.004=17.92,18一个孔,

精度保证0.05这是现在成本最低的加工方法,

18?干线切的得赔死。

网友(点评):
我边上两公婆,16台机,人家0.002割,一月能赚16W 只要有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4是普通钢的加工单价吧?
2.钛合金可是属于典型难加工材料,对于线切割加工方法,线切割是实际生 ...

0.004是钛的单 价,如果是钢0.002-0.003,钛对于切削是难加工材料,对线割 没什么,因为线切割 是非接触加工,他用8000-10000度的高温把材料气化掉了,中间孔用穿 孔机,应该在5-10块,合计是30以内这个孔。
别的加工方法,我来跟你算,假设用加工中心,先钻33的孔,用暴力钻,假设切削速度为60米/分,进给0.05/齿,转速60/33/3.14*1000=579转,进给:579*2*0.05=57.9,哪得到时间,(128+10)/57.9=2.38分钟,因为要精度,镗孔,每齿进给0.05,,哪得到5分钟,合计加工时间8分钟,
对加工设备要求很高,要求主轴扭力过200N,如果是没有变速箱的加工中心,主轴功率要22KW,还要求硬轨,线轨机不适合打孔,也打不进,要求工作台稳定,要求Z轴钢性强,还要求主轴有中心出水,这机器难找,
线切割就不一样,3000的旧机一样割

网友:
|丑却低调发表于 10-31 15:1818?干线切的得赔死。
主要是你算的不对吧,是3.14*35*128,另外越厚的单价越高,这种割圆还这么厚的加工效率很低,再一个就是,快走丝这1.6的粗糙度不太好完成如果要求严格的话,需要高手 好机器才行。。

网友(点评):
线切割效率最高的厚度是80,128不算太高,这个高度,一小时6000平方没问题,线切割 去掉人工,一小时成本,电费不到1度,0.5左右,钼丝24小时一换,一小时1.5左右,拆算下来,3块不到,

网友:
6 W$ ^* \- u K" x0 Q( d
各位大佬,感谢给予的建议,但是在指教时能否给理顺下 加工工序和相应成本,万分感谢
1.如果按照0.004单价计算,该孔的线切割费全包价(包括耗材、人工、管理利润等)为35*3.14*128*0.04=56.3元?
2.线切割后表面粗糙度是否能达到1.6,尺寸公差是否能达到H11(0,+0.15)?" |& @6 a3 j F( X M1 R8 c/ l/ G
3.线切割是高温加工,会否对加工面的力学性能影响?
4.鉴于第2和3点,线切割工序时是否预留一定的铣孔或者镗孔的加工余量,用来保障尺寸精度和表面粗度?
5.该孔忘记说了,两边都要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