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和链条的配合

楼主(2022-10-31):
一般选择什么型号的链轮对应什么样的链条,比如用08A,那么它的节距是12.7
   如果使用标准的12.7节距的链轮,配节距12.8或者说12.71节距的非标链条,会怎么样?
   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知道单个节距的误差最终会不会被累积?  可能前面几个齿还配的上,会不会二者的偏差越来越大导致脱离?
   因为我有个实际类似的问题
如图 纸带上打孔 孔间距比如说是49.99  ,滚筒上的凸轮柱对应的弧长距离是50mm ,理论上来说如果二者距离绝对相等,那么滚筒转拖动纸带前行,一个柱对应一个孔,可实际上第一个孔和柱配的上,虽然差了0.01,那么经过几百次以后呢? 会不会累加呢?

网友:
链条的间隙不小的,应该不担心这个问题。只要运行速度不快就行了。

网友:
有一个概念是错的,孔与齿的误差不是累积的,每拨动一次,误差就重新算了。

网友:
我用过类似的棘轮送料齿轮,送料与二次定位之间会有累积误差,所以会让电控在程序上加一段,工作多长时间或者累积多少次后,二次定位后,送料马达使能off,从而清除累积误差

网友:
计算误差累积到多少就不能接受了,然后清零一次,或者补偿一次。这只是个大概的方向。具体方法根据具体结构来设计。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同时啮合的齿一般不多,所以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