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批量删除字符格式求助

楼主(2022-10-31):
CAD中多行文字的文字格式怎么批量修改或者删除呢,目前我只找到了单个多行文字字符格式修改或者删除方法,是否有批量方法呢?

网友A:
你是指多个文件还是一个文件把里面多行文字改成单行文字?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CTRI+A全选文字试试

网友B:
所有的全选,属性,然后改文字样式,问题是多行文字往往可能是自定义的样式(类似word单独改一段文字字体之类的)那好像无解

网友C:
框选-右键快速选择-对象类型为多行文字  筛选出后右键对象特性统一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多个文件还是一个文件把里面多行文字改成单行文字?

就是一个文件里面有很多个多行文字,我用UG 导出来的是UG 自己的字体,然后我CAD用的是设置好的文字特性,CAD里面全选之后更改文字特性,字体、宽度因子什么的都没变,必须要一个一个手动更改字体,很麻烦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改文字样式就可以了,把对应的文字样式按CAD的文字样式设置,不过可能对应很多的文字样式(不同缩放软件转换时,会生成不同的文字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全选,属性,然后改文字样式,问题是多行文字往往可能是自定义的样式(类似word单独改一段文字字体之 ...

我好像遇到的就是您说的无解的情况,必须要一个个手动更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框选-右键快速选择-对象类型为多行文字  筛选出后右键对象特性统一修改

特性里面统一修改修改不过来,必须要一个个打开编辑文字,然后再在里面修改

网友:
|2773462119发表于 11-01 11:39
就是一个文件里面有很多个多行文字,我用UG 导出来的是UG 自己的字体,然后我CAD用的是设置好的文字特性,CAD里面全选之后更改文字特性,字体、宽度因子什么的都没变,必须要一个一个手动更改字体,很麻烦
那没办法,可以尝试把多行文字都炸开,变成单行文字解决,但是有些时候下来后可能有乱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