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运动路径分解

楼主(2022-10-31):
如图所示,来料为一块长板 长板两侧装有很多柱子,板是无限长的,以一定的速度匀速前进,现在需要设计一套机构控制绳子按图示成型
   如果板是静止的,那么绳子的位移曲线就是图中的绕绳曲线。 现在的问题是板是动的,这个时候怎么分解出绳子本身的动作路径呢?

网友:
牵着绳子去绕那些柱子吗

网友A:
参数方程的理论来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参数方程的理论来算

假设板材不动X=G(t)
Y=G(t)

假设板材沿Y方向匀速v运动
X=G(t)
Y=G(t)+vt

网友:
高中数学中的矢量图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板材不动X=G(t)
Y=G(t)

是lz自己想复杂了吗

网友:
板上动动的,那绳 是怎么固定的,不是跟着一起动吗?

网友:
绳子相对于板是怎么运动的?有滑动?

网友:
最讨厌拍显示器屏幕的人了。看不清,像纸袋机的提手

网友:
矢量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