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压力计算

楼主(2022-10-31):
气缸压力计算

网友:
好像是压力*气缸截面积

网友:
气缸为什么要计算 ,前期学习用一下,后期直接查表看不就好了,看几次 ,就不用看了直接选了

网友:
SMC、亚德客手册上都有了没必要自己酸

网友(2022-12-03):
这个选型手册上不是都有吗?

网友:
F=0.4D^2 压强0.5Mpa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