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C持续加温下用什么材质才不会影响轴的强度

楼主(2022-11-01):
在200°C持续加温下用什么材质才不会影响轴的强度,不会变形,要考虑性价比

网友A:
200摄氏度钢轴都不怎么变形吧。考虑线膨胀系数就行了。200度时把材料强度按0.8折算。弹性模量按0.9-0.95折算。如果时专用设备如压力容器类,就按压力容器GB150上的不同温度下材料的许用应力计算。

网友:
不影响强度是不可能,只不过没有400℃严重而已

网友:
不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在200摄氏度只要能保证你要求强度不就可以了。这个思路更经济更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摄氏度钢轴都不怎么变形吧。考虑线膨胀系数就行了。200度时把材料强度按0.8折算。弹性模量按0.9-0.95折 ...

主要是我还没说清楚,轴的直径有50mm,长度520mm,空心轴内孔25mm,通的是200°的导热油。之前用钢材质做的用时间长了就会弯曲,所以请大神帮忙选一下材料,还要考虑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还没说清楚,轴的直径有50mm,长度520mm,空心轴内孔25mm,通的是200°的导热油。之前用钢材质做 ...

1,你先说你选择的什么钢。屈服大致比断裂强度打折要多一些,例如7折。。。不过无所谓,你选一个屈服强度更好的刚就行了。2,如果弯了,选择一个更大的抗弯截面系数就可以,外径增加10%就足够了(4次方),另外,看看你什么地方屈服,一般完全屈服多发生在根部(如果是两端支撑,法则唉中间或者两端),这个时候你长度减少10%就可以了(或者变端加一点支持)。

应该是很容易的CASE.。你选择一个屈服强度高的钢,很多手段的,一般的304之类的不锈钢屈服只有250,调整到500的钢很多的。。。或者长度变成450可以接受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摄氏度钢轴都不怎么变形吧。考虑线膨胀系数就行了。200度时把材料强度按0.8折算。弹性模量按0.9-0.95折 ...

强,不过我刚刚专门去查了一个409钢的的不同温度下的参数,刚度是92折,屈服是73折,断裂强度是9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不过我刚刚专门去查了一个409钢的的不同温度下的参数,刚度是92折,屈服是73折,断裂强度是9折。

长度就是不好变短,现在只能从材质入手,只能试一下409不锈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就是不好变短,现在只能从材质入手,只能试一下409不锈钢了

409钢很软的,不行!我是整好有这个钢的参数,不是说这个行,不行的。这钢排气系统用得多,价格便宜

网友:
空心轴,通水通气

网友:
试试铸铁?

网友:
12cr13锻打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