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可旋转压紧装置

楼主(2022-11-01):
想设计一款可旋转角度的机械压紧装置。相请大佬指导一下设计思路。

网友A:
转角气缸不是吗?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大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角气缸不是吗?

和转角气缸的用法差不多,我这个想做成机械式的。还请赐教如果有好的机构结构

网友B:
自带丝秆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丝秆的电机?

相当于转角汽缸,我现在相做成机械式的。但是不知道机械结构要怎么弄

网友:
把你的问题表述清楚点,有必要上个图,别让大家猜

网友:
拆个转角气缸,就明明白白了

网友:
轴向沟槽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