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同步带轮、同步带型号的选择

楼主(2022-11-01):
如图,环形传动的同步带轮、同步带选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
总长有多长?同步带一般有二类,一是橡胶(黑色)的二是聚氨酯(乳白色)的,如果传递动力的优选橡胶的

网友A:
这结构不对,再想想

网友B:
包角太小了,不行,容易打滑,你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不对,再想想

求大佬指点

网友C:
包角太小了,稍微张紧不够就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角太小了,不行,容易打滑,你再考虑考虑

大佬包角大概范围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角太小了,稍微张紧不够就打滑

请问大佬,包角在多少范围比较合适

网友D:
参考JBT 7512.3-2014 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JBT 7512.3-2014 设计

感谢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大佬指点

带的什么样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的什么样的负载?

基本没什么负载,这个是用皮带轮代替现有脱杯器的齿圈驱动,可行吗?

网友:
不要用同步带,用V带,同步带容易打齿异响比较大

网友F:
|enjoy炫御浪子发表于 11-02 18:09不要用同步带,用V带,同步带容易打齿异响比较大
说错了,不叫V带。是多楔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没什么负载,这个是用皮带轮代替现有脱杯器的齿圈驱动,可行吗?

代替齿圈肯定更好了。

同步带的话,多加几个涨紧轮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本没什么负载,这个是用皮带轮代替现有脱杯器的齿圈驱动,可行吗?

凸轮太多了吧,3个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错了,不叫V带。是多楔带

现在的样品用同步带确实有打滑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凸轮太多了吧,3个就ok了

好的,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G:
看这像做纸杯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像做纸杯的呀

是做纸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