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D模型还有必要出完整的工程图吗?

楼主(2022-11-01):
现在机械设计都是3D建模,比如我用UG建模,加工完全可以用我画的尺寸,是不是直接把3D装配图发给生产,只要标准有公差配合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不复杂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扔3D图就可以了的,出工程图主要是技术要求那些要沟通清楚

网友:
不动,我以前直接3D发过去,但是加工出来有些地方特征
就没

网友:
钣金还行,

网友:
跟出图的原则一样,先自问一遍,我的立体图把该表示的都表示清楚了么?

网友A:
不出图的话公差的意义在哪里呢,假如有个配合面需磨,然后只给一个3D给供应商,人家是给你全部面都磨,还是都不磨。工程图就是给基准,给公差,给具体的要求,当然了,零件少要求又不高的设备,那倒出不出都无所谓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楼主应该是培训学校教出来的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3维模型中把需要的公差,强度,表面处理,粗糙度等要求要写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图的话公差的意义在哪里呢,假如有个配合面需磨,然后只给一个3D给供应商,人家是给你全部面都磨,还是 ...

你的逻辑在现在是不太通的,建议你接触下3D软件,现在的数模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包含你所需要的数据的,包括你说的公差、技术条件,甚至明细表都可以做到模型文件中。技术上没问题,但现实可能有些问题。

网友:
工程图是要的,必不可少

网友:
举个有趣的例子,软件是存在版本和硬件“误差”的,明明一切正常的模型,加工厂那边打开就缺胳膊少腿的。工人有经验有负责的还指导问一句,遇到个混吃等死的就有意思了——问题是这个锅扣下来了,谁背比较合适呢?

网友:
你可以用MBD模块在三维标公差,热处理位置,表面处理这样基本不用出工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在现在是不太通的,建议你接触下3D软件,现在的数模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包含你所需要的数据的,包 ...

你确定你画的3D能保证所有要求都能表达?你确定你画的3D不用转STP格式?你确定焊工,铣工,磨工,装配工都能守着电脑看你的3D?

网友:
工程图是双方检验验收的标准,没有工程图供应商的检验部门如何检验?本公司的检验部门如何验收,工程图是一个正规公司必备的技术资料

网友:
时代在进步,未来可能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宝贵意见,因为时间比较急,而且和生产厂家沟通过,厂家说可以的,另外除了3D模型,我加了一份清单,上面写了一些关键要求,我也比较担心没有工程图会出现扯皮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画的3D能保证所有要求都能表达?你确定你画的3D不用转STP格式?你确定焊工,铣工,磨工,装配工 ...

我确定我想要表达的3D都能表达。你后面说的就是现实问题。个人认为STP本身用与数据转化就只能参考,不同厂商的软件兼容性你难道认为是无缝的?至于3D对有些公司成本较高,对坚持用二维训练空间思维的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无纸化的结果就是没有图纸,就是数据传输。你可以决定自己不做,但不能阻止其他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我想要表达的3D都能表达。你后面说的就是现实问题。个人认为STP本身用与数据转化就只能参考,不同 ...

请你在3D里表达螺纹的左旋还是右旋,并且工人一看就知道,请你在3D里表达调频淬火或者渗碳深度,并且工人一看就知道,请你在3D里表达导轨丝杆精度等级,并且工人一看就知道,等等之类的,供应商没有你使用的3D软件,或者版本不同,请问你要不要转STP,都不出图纸了,STP不就是加工文件了?怎么又变成了参考文件?二维图是为了让工人看图加工,让质检有检验标准,怎么又变成了二维训练?出图纸表达基准,表达公差,表达各种技术要求本来就是现实问题啊,不讨论现实问题讨论什么,难道搞个3D就是给自己看的,不考虑工厂工人的实际情况吗?另外简单的零件人家也不用你提供二维三维吖,口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你在3D里表达螺纹的左旋还是右旋,并且工人一看就知道,请你在3D里表达调频淬火或者渗碳深度,并且工人 ...

跟你好像对牛弹琴?你不用3D的吧,好好,你画工程图,没问题,毕竟现在3D还给你转工程图,没了软件,你还可以手画二维。没问题。不给你锤子还可以用拳头么,都没问题,都可以做。一但用了3D是需要颠覆你们原有系统,换我也不乐意。没问题,你接着画。我没了软件就一无是处,我就不是做机械的。不懂机械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你好像对牛弹琴?你不用3D的吧,好好,你画工程图,没问题,毕竟现在3D还给你转工程图,没了软件,你还 ...

我有说过我不用3D吗???你这偷换概念的,我都差点被你带沟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说过我不用3D吗???你这偷换概念的,我都差点被你带沟里了

不是偷换概念,还是对牛弹琴。你一定没遇到光凭二维图,检验无法收货的情况。不扯了,没意思

网友:
评论区已经成杠精区了,很多人只看了一眼题目,就开始断章取义的杠,我认为题主要问的是,三维模型是否可以取代当前的二维模型,直接用于生产。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三维模型用于生产需要考虑诸多生产因素,比如工人的技术素质,制造商的软件配套等等,目前的高端制造有可能可以实现三维生产吧,也可能只能实现局部三维生产,而中低端制造受限于供应商的制造水平,短期内较难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偷换概念,还是对牛弹琴。你一定没遇到光凭二维图,检验无法收货的情况。不扯了,没意思

目测层主肯定没有进过上规模的企业吧,ISO9001不知道听过没,里面关于研发部门的程序文件更加没有接触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层主肯定没有进过上规模的企业吧,ISO9001不知道听过没,里面关于研发部门的程序文件更加没有接触过 ...

没有,我就觉的那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