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 Edge 2D Nesting 如何用圆形料排版

楼主(2022-11-01):
不知论坛里有没有大佬用Solid Edge 2D Nesting 做排版。默认只能排方形料,但是碰到要用一些圆形料排版,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数控切割不是都用fastnest排版吗

网友A:
你把那个圆料画出来,存成dwg,板材选取这个就OK了

网友B:
估计楼主就是想看一下材料利用率,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随便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圆料画出来,存成dwg,板材选取这个就OK了

老铁666,你咋这么聪明,我咋没想到。/<大拇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就是想看一下材料利用率,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随便排

我要做线切割的排版,一块板放上去,线切割能安排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