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22-11-01):
左右两根竖着的是定位销,那中间的承重板受的是圆形滚轮的一个竖直向上的力吧,假设曲柄长度R为0.1米,承重板质量为100kg,那电机输出扭矩是要T=FR=100*9.8*0.1=98Nm吧。但因为顶的位置是移动的,不一定在正中间,会带来一个弯矩,这个弯矩需要定位销来抵消,那这个怎么计算到电机上去呢?

网友:
力矩是变化的,你要找到最大的位置在哪

楼主:
|妖洞两拐发表于 11-01 21:45力矩是变化的,你要找到最大的位置在哪
曲柄受的力不是竖直向下吗?那垂直曲柄,就是力臂最长的时候,也是力矩最大的时候吧

网友:
|又忘记用户名了发表于 11-01 22:21曲柄受的力不是竖直向下吗?那垂直曲柄,就是力臂最长的时候,也是力矩最大的时候吧
图中没有尺寸

网友(点评):
数值在文字描述里 主要还是看分析,还有所带来的弯矩怎么抵消计算到电机上来

网友:
电机的需要的扭矩不是98Nm。滚轮受力是承重板的压力,等于承重板的重力,计算电机扭矩要考虑的是摩擦了,承重板受力是滚轮垂直支撑力和摩擦力和定位销水平支撑力,所以基本不用考虑滚轮位置不同的扭矩(两边定位销互相抵消)

网友(点评):
上面分析定位销是对承重板只起水平方向定位作用,板可以垂直上下

网友:
能改方案么?选个直线电机就没这个问题了。你要想搞清楚受力,建议做个仿真

网友:
每个物体受力平衡时,X方向,Y方向,力矩,三个的维度的合力等于0.(电机以及摆臂)在Y方向只有100kg的受力,接触面是滚轮,X方向受力为0,力矩T=cos(角度)*R*100*9.8,Y方向和力矩由固定电机的约束力平衡了。

网友:
你计算的就是最大力了,销子给的力不用管,那个更多的是导向作用。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1-02 09:05电机的需要的扭矩不是98Nm。滚轮受力是承重板的压力,等于承重板的重力,计算电机扭矩要考虑的是摩擦了,承重板受力是滚轮垂直支撑力和摩擦力和定位销水平支撑力,所以基本不用考虑滚轮位置不同的扭矩(两边定位销互相抵消)
那按您说的,滚轮不在中心所带来的扭矩由定位销自己抵消,那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时候,最大扭矩不就摆臂与力垂直的时候,T=FR=100*9.8*0.1=98吗?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11-02 09:50能改方案么?选个直线电机就没这个问题了。你要想搞清楚受力,建议做个仿真
讨论一下,有点疑惑当中的扭矩怎么计算或者抵消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11-02 10:39每个物体受力平衡时,X方向,Y方向,力矩,三个的维度的合力等于0.(电机以及摆臂)在Y方向只有100kg的受力,接触面是滚轮,X方向受力为0,力矩T=cos(角度)*R*100*9.8,Y方向和力矩由固定电机的约束力平衡了。
但对承重板来分析,受到自身重力以及摇臂竖直向上的力,两者相等抵消,但它还受到一个弯矩,这个弯矩应该需要承重板受到定位销水平的力带来的弯矩抵消,有点疑惑的是:称重板要平衡,那受到左右定位销的力应该是数值相等,方向水平相反的,那这两个弯矩不就刚好抵消了吗?还是哪里分析出了问题?

楼主:
|游隼发表于 11-02 12:18你计算的就是最大力了,销子给的力不用管,那个更多的是导向作用。
不用管吗?我总感觉接触点不在中间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增加电机扭矩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您说的,滚轮不在中心所带来的扭矩由定位销自己抵消,那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时候,最大扭矩不就摆臂与力垂 ...

压力(支撑力)是过轴心的,实际力臂是0,摩擦力沿板方向,与轴相切,力臂长才是半径

网友(点评):
压力是竖直过摆臂上边的轴心,就是滚轮圆心,这个力和电机输出轴的有力臂的啊

网友(点评):
要计算滚轮的的转矩

网友(点评):
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滚轮就只受到称重板竖直向下的力,过圆心,哪有什么转矩?

网友(点评):
理论上,就是这样的,压力不产生转矩,而对轴的弯矩则是另外要讨论的问题

楼主:
有大神来做下受力分析吗?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但对承重板来分析,受到自身重力以及摇臂竖直向上的力,两者相等抵消,但它还受到一个弯矩,这个弯矩应该需 ...

你的观点太多错误,滚轮与平板接触,两者之间不会有水平方向的反作用力。垂直方向的两个力不能真正的抵消哦。因为不是两个力不是共线,所以会有力矩,而这个力矩会被电机的固定(被约束力矩平衡)。还是想不明白就看看《工程力学》这本书。

网友:
计算水平时那个力是最大的,只要大于这个力其它都没问题,至少要大于2倍,安全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对承重板来分析,受到自身重力以及摇臂竖直向上的力,两者相等抵消,但它还受到一个弯矩,这个弯矩应该需 ...

忽略滚轮摩擦力,每个销钉给板的不是一个力,而是力偶,图里的位置的时候都是顺时针的,等于曲柄给板的力矩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