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体力学有道题不会做,涉及到飞轮

楼主(2022-11-02):
题:一飞轮回转半径为30cm,重50kg,当其转速达到600r/min后,由于转轴与轴套之间的流体的粘性而使其转速减少1r/min。这里轴套长5cm,轴的直径为2cm,径向间隙为0.05cm,试确定流体的黏度μ。

我自己的思路是,转轴的扭矩=飞轮的扭矩+粘性流体的扭矩。
而转轴的扭矩M=mω^2R^2/2,m=50kg,ω=2πn=20π,R=0.3m
飞轮的扭矩M1=mω^2R^2/2,m=50kg,ω=2πn=2π(599/60),R=0.3m
流体的粘性引起的扭矩M2=μωr/δ·2πr^2·l,μ待求,ω=2πn=2π(599/60),r=0.01m,l=0.05m,δ=0.0005m

实际上结果是1.217Pa·s。所以想问一下机械论坛的大佬们,是不是我的飞轮扭矩公式M=mω^2R^2/2错了,我在网上查到的结果是M=mωR^2/2,但这个公式的M量纲为kg·m^2·s^-1,但是实际上M的量纲不应该是N·m,即kg·m^2·s^-2吗?

楼主:
我又仔细查了一下,网上的结果是M=mR^2*α/2,α是角加速度,但是这题也没提角加速度啊……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怎么求飞轮转动的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查了一下,网上的结果是M=mR^2*α/2,α是角加速度,但是这题也没提角加速度啊……所以归根到底还 ...

意思大概是“当其转速达到600r/min后。。。。”,就是在600r/min的一个周期(1转的时间)减少了1转,角加速度值应该还是等于600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查了一下,网上的结果是M=mR^2*α/2,α是角加速度,但是这题也没提角加速度啊……所以归根到底还 ...

实际上结果是1.217Pa·s——这是习题的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