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转stp隐藏多实体不显示

楼主(2022-11-02):
小弟刚开始学习solidwork,发现有个问题难搞,例如一个图档里面有几个多实体,  隐藏几个实体转stp后,打开stp文件发现隐藏多实体也会显示出来了,特来求助,恳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所以?你需要留着他吗?不需要你就用删除实体删掉呗,你这只是隐藏。他还是存在于这个零件内的,不管是格式转换还是别的操作

网友:
SW理论上只能处理SW格式文件,STP之类的用SW打开只是导入,如果你要使用它(出工程图、装配等等)还得把它转成SW文件格式

网友:
把特征压缩掉,再转成STP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再慢慢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