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巧妙的变距转运搬运机构

楼主(2022-11-02):
半导体设计看过来

变距

变距

网友:
通过减速比实现的?

网友:
半导体的要是不知道变距模组+刀片气缸吸盘的组合,可以转行了。。

网友:
如何实现变距的

网友(点评):
空间凸轮 中间转动轴上面 开一圈凸轮 有点像变距螺纹吧

网友:
四个直线导轨、一条同步带加上伺服(或步进)驱动机构。实现同步开合动作(变距)

网友:
哪里有的卖呢?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变距螺杆,至于方向问题可以用两段相反的螺纹就可以实现,类似的还有剪式机构与凸轮机构

楼主:
辰凌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连接变距螺杆,至于方向问题可以用两段相反的螺纹就可以实现,类似的还有剪 ...

对的 有兴趣认识下

楼主:
想了解 私信下

网友:
无牙丝杠吗?

网友:
伺服电机带动凸轮轴正反转实现变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