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时间

楼主(2022-11-02):
一个z37 m18的齿轮,滚齿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需要

网友:
材料 ,精度 ,齿轮厚度,加工设备,啥都没有,
3 A5 k6 K1 L' }+ S这就厉害 了。

网友:
分度圆666,这么大的齿轮,齿宽是多少?

网友:
影响时间的因素太多,材料,设备,刀具都有

楼主:
材料是18CrNiMo7-6,厚440mm,滚出齿轮后面还有磨齿工序,滚齿机型号不是很了解,就是想问一下滚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