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量棒测量与齿厚

楼主(2022-11-02):
用量棒测量齿轮时,得到的测量结果能否直接推算出齿厚变化的值,如图示。上一个是理论计算的量棒位置,下面一个虚线的量棒是实际测量时的位置,上下两个位置之间的偏差,理论上能推算齿厚吗?见笑了,还请大侠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谢谢,今天我根据量棒的位置函数关系做了理论计算,是可行的。详细计算过程就不列出了。

网友B:
馋楼主做的计算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馋楼主做的计算表格

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CAD齿轮插件,生成的齿轮图形很准,可以用来校验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CAD齿轮插件,生成的齿轮图形很准,可以用来校验计算。

先谢过老师,方便发一下邮箱吗,276582945@qq.com,齿形精度怎么样,可以用于生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谢过老师,方便发一下邮箱吗,,齿形精度怎么样,可以用于生产吗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通过CAD工具里的加载应用程序加载。有问题及时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通过CAD工具里的加载应用程序加载。有问题及时沟通。

已经收到您发的小插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