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CAXA图库

楼主(2022-11-03):
哪位大侠有轴承的二维图库吗  能直接插入到CAXA里边用的 或者插件  比较全面的那种 (CAXA自带的不全)

网友A:
清华天河版的CAD

网友B:
老铁,你这边CAD里面的图能直接复制到CAXA里面吗

网友C:
|LHCA2020发表于 11-03 14:13老铁,你这边CAD里面的图能直接复制到CAXA里面吗

可以用CAXA打开CAD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AXA打开CAD图纸啊

是的,我是在想是不是我记差了,我咋记得以前是能互相复制的,但前两天我发现CAD的复制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华天河版的CAD

哦哦 这个倒是没用过 目前用的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你这边CAD里面的图能直接复制到CAXA里面吗

没装CAD  目前用的CA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