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师:封保鲜盒的的烫头用什么铝材?

楼主(2022-11-03):
求教各位大师:封保鲜盒的的烫头用什么铝材?就是把加热管放到钻孔的铝材里的材料,使用温度一般160-180℃,铝材还有冲击,有一定的硬度。

网友:
不懂,请下一位

网友A:
我以前用过铝的,铜的,铁的,不过不知道食品上用的会不会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铝的,铜的,铁的,不过不知道食品上用的会不会有特殊要求

是铝的,不知道用哪个型号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是铸铝合金的吧

网友:
米思米最后几页有铝材的型号及其特性介绍 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 常用的基本都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