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气源的场景,如何实现板材上下料?

楼主(2022-11-03):
题主遇到个场景,有离散式分布的多个工位,加工PCB板材,板材面积,400*500mm^2,约1kg,客户想用AGV小车实现工位之间的物料流转,但是据我所知,AGV小车的电池在供应空压机电源时,消耗比较大,联系的AGV厂家也建议我们用电动真空吸盘,电动真空吸盘我也查了下,约2000一个。现在想咨询下论坛里有接触过PCB板材分张上下料的设备么?还不用气源的。或者有其他方案。

网友A:
尺寸不算太大,
2MM的PCB板有一定的强度 ,可以机械的方式夹取。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Agv只负责运输,不负责取放料,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算太大,
2MM的PCB板有一定的强度 ,可以机械的方式夹取。

我觉得可以取下来,拿起来分张是个问题

网友B:
PCB多厚,什么尺寸?

一般pcb的边缘没有电路,可以随便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取下来,拿起来分张是个问题

抓取之后,上升的初始阶段,板子会有U形的形变,
控制一下速度 ,空气进去板子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多厚,什么尺寸?

一般pcb的边缘没有电路,可以随便搞。

一圈废边,我不知道怎么分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取之后,上升的初始阶段,板子会有U形的形变,
控制一下速度 ,空气进去板子就分开了。

pcb上有洞,应该好分张

网友:
Boston Stretch 机器人用的就是PIAB真空吸盘的方式:

波士顿动力Stretch机器人

PIAB的真空发生器是节能型产品,适用于AGV搬运、码垛等工况。如果说空压机带不动,说明选择的便宜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太大,不代表这种方式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