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负载电流问题,有大神懂吗

楼主(2022-11-03):
你好,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电流6A,这6A全是负载造成的电流吗?用不用减去空载电流3A,那么负载电流只有3A,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负载低于80%以下输出效率下降,假设额定电流6A,那么这6A电流绝大部分都用于负载上了,空载电流3A,是电机空载低效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负载低于8 ...

大神,我这里有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2.5a,负载后3A,也就是说负载3A电流绝大部分都用于克服负载扭矩造成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这里有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2.5a,负载后3A,也就是说负载3A电流绝大部分都用于克服负载 ...

空载时候电机是低效率输出,所以空载但电流没有降低很多。
满载时候,电流绝大多数用于负载上。克服电动机转子自身的电流(功率)很小。

网友:
铭牌上的电流就是额定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时候电机是低效率输出,所以空载但电流没有降低很多。
满载时候,电流绝大多数用于负载上。克服电动 ...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还纳闷呢,空载电流2.5A,负载后3A,这负载不可能只有0.5A,现在明白了,多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还纳闷呢,空载电流2.5A,负载后3A,这负载不可能只有0.5A,现在明白了,多谢大神 ...

(ง •̀_•́)ง(ง ˙o˙)ว
所以,尽量让电动机运行在80%以上输出功率,并不是轻负载、空负载运行,电流就减少,功率就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所以,尽量让电动机运行在80%以 ...

大神还要请教,额定电流6A,轻负载电流3A,那耗电量是不是1.732*380*3=1.9kw,这1.9kw就是实际耗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还要请教,额定电流6A,轻负载电流3A,那耗电量是不是1.732*380*3=1.9kw,这1.9kw就是实际耗电量

(ง •̀_•́)ง(ง ˙o˙)ว
大约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大约是这样!

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大约是这样!

大神还要请教一下,我们这里有一台永磁空压机,110kw,额定电流220A,空压机空载电流大约60A,那么这60A电流全部都是用来克服空压机设备的运行阻力是吧?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认为60A的电流就是克服电机转子运转阻力,这不是加法计算。 这60A都可以带个负载运转了,虽然不是满载运行。 还是那句话,低于额定80%的功率,就是低效率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还要请教一下,我们这里有一台永磁空压机,110kw,额定电流220A,空压机空载电流大约60A,那么这60A ...

嗯嗯,知道,谢谢指点

网友:
我是有28年设计经验的电机工程师带徒弟传授设计经验,分享设计软件,分享设计图纸。QQ:1773139824

网友(2024-10-05):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大约是这样!

不需要再乘以它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吗?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