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结构

楼主(2022-11-03):
各位大神:
              图片中可360°旋转的结构是怎样的,是电机+回转支撑吗?还是有其他结构?

网友A:
可以采用的很多,比如中空回转盘、谐波减速机、行星减速机、RV减速机、同步带减速、等等等等吧。。

网友(点评):
谐波减速机不适合这么大负载的

网友(点评):
谐波可以吧 比这大的 都用谐波过 就是时间过久了 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的很多,比如中空回转盘、谐波减速机、行星减速机、RV减速机、同步带减速、等等等等吧。。

感谢! 那电机除了用伺服还可以用哪种电机好点

网友(点评):
想不出比伺服电机更好的了~~~~~~···.

网友(点评):
电机看你要求了。。定位及速度要求高用伺服,普通用步进,只是回转没啥具体高的要求 可以用直流无刷或者异步电机或者其他什么电机等等加限位开关

网友:
搜索下,关节伺服

网友:
参考五轴机床的万能角度头

网友:
轴承不行吗

网友(2022-12-15):
没猜错的话,RV减速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