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编辑零件设置成快捷键吗

楼主(2022-11-03):
各位前辈,
刚学solidwork觉得在组件里想要编辑零件老是用鼠标点击,有点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设置成快捷键呢,请专家教授指点一下啊,十分感谢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输入指令

网友:
你首先得选择那个零件吧,用键盘吗。
既然你都用鼠标选零件了,还差用鼠标选命令吗

楼主:
各位大佬有知道的吗,踊跃发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