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何绘制镜头视场角?

楼主(2022-11-03):
最近用到ccd相机、镜头、环形光源,担心环形光源会遮挡住镜头视场角,导致实际视场角变小。但不知道那个削去尖端的锥形怎么画,在镜头以内部分是平行光?哪部分又是聚焦光束?视场角到底该怎么画?查了不少资料,只找到这个有用的图片。看图片是很多平行光,经过镜头后会聚焦为一点;然后不同的平行光会聚焦到不同的点,最后实现成像。但还是没搞懂这个视场角怎么画。希望大佬指点指点。

ccd成像与视场角

ccd成像与视场角

相机视场角示意图

相机视场角示意图

网友A:
我都是把视场角那个角度画出来,然后用边界混合给它连成几个面,不知道这样你那可行不

网友B:
最外侧的2条光线就是最大范围啊,镜头的范围是圆锥形的,但是coms是方的,所以最终真正成像的范围是个削去尖端的金字塔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视场角那个角度画出来,然后用边界混合给它连成几个面,不知道这样你那可行不

最后咨询厂家,据说有个什么视点,要以那个视点为顶点绘制视场角。您的方法是很不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外侧的2条光线就是最大范围啊,镜头的范围是圆锥形的,但是coms是方的,所以最终真正成像的范围是个削去 ...

嗯呢,大概的我是知道的,但具体的一些参数关系说明书讲的不是很详细。最后咨询厂家,据说有个什么视点,要以那个视点为顶点绘制视场角。据说这个东西不对外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咨询厂家,据说有个什么视点,要以那个视点为顶点绘制视场角。您的方法是很不错的呢

是的,每个视场的光线进入镜头后,与中心线有个交点,那个好像就是视点,(然后不同角度的视点位置不一样,有些小角度的镜头,视场不同,但是视点位置是一样的)(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