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差距在哪里

楼主(2022-11-03):
不要乱改标题
今天见客户,客户说了几点
1.你们的机器质量好 振动声音都能听出来
2.你们的机器二手机也有卖点,比较保值
3.国产机模仿的机器第一年使用起来和你们的差不多,但3年后就不行了,问题多起来了

我仔细比较了别人模仿的机器,其实功能比我们更多更更全,基本上主体结构和机构都一样的
我不知道国产机为什么稳定性不行 用一年看不出来 用3年5年肯定看的出来

网友:
磨损了以后差距就出来了

网友A:
印刷机  SMT  划片机   高速贴标机   很多厂 都买二手的。。。
比如 雅马哈 和迪斯科  研发团队长年200人,我们小非标厂 20个人  仿造个外形,,机架乱七八糟设计  有可能第一台机看样子 还可以。。做多了 越做越烂。。。
总结 对工艺积累有要求设备   我们是永远做不好的,就像我们公司买的激光热处理设备才买两年 公司都倒闭了。。。TM 还是新三板上市公司。。。

网友:
像滑轨滑块,同一型号,有几十的,也有几百的,5MM的板能用,8MM的板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刷机  SMT  划片机   高速贴标机   很多厂 都买二手的。。。
比如 雅马哈 和迪斯科  研发团队长年200人 ...

哪家上市的激光公司?

网友:
大概率是精度要求不同。
材料、配件使用同品牌的供应商都能解决。但是精度的话看不到图纸,只能按照经验值或者国标要求设计,差距可能就在这里。

网友:
抄个外形,国产机的性能就等于外国了吗
楼主这什么逻辑,或者说就是小作坊老板也会有自知之明的。

网友:
本不想回,就是太无聊了。机器的差距来源你们的决策逻辑,若是我说这些,肯定不是表扬你们。第一条,机器噪音大,是表扬么?不是你家老板或是你们高层决策逻辑造成的(他们就喜欢热闹啊,这样是质量好的表现)。第二条倒可能是客户肺腑,他卖二手还可以赚,对你们呢?收到钱了么?当然客户开心是你们的追求,也是你们家的决策思维。至于最后一条,不是国产的那群领导至上。权威至上的学生紧随美国老师的有计划废止行动么?你们为什么指责呢?(现在抗美了?),所以还是你们决策逻辑问题。问这,想甩锅?技术问题?这种决策思维可不是底层工程师能做出来了。至于你问这问题背后的逻辑,我也不清楚。我认为你们公司这思维,做出任何机器都不意外。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成本的问题。从市购件品牌的加工件质量,都是低了几个档次的,下单的时候按国产的价格,使用的时候要进口的质量。甲方心里都懂,装不懂罢了,好处到手,啥都给你验收。

网友:
材料选择,加工精度及有了磨损配合都不可能和原来一样这些都影响二手机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