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

楼主(2022-11-03):
1.镀铬后抛光美观,但摸上去会有手印
2.镀镍后是灰色的 不需要抛光
3.发黑和镀锌便宜,镀锌又镀黄锌 像铜
4.铜的表面敦化处理
5.磷化后需要喷漆 ,但不用发黑
6.拉丝主要为不锈钢 ,铜也应该可以拉丝
7.铝主要阳极氧化 和喷砂氧化
个人理解 请指点

网友:
铝板也可拉丝

网友:
镀锌有镀白锌,镀彩锌,没听过镀黄锌啊

网友:
第4点应该是钝化处理吧

网友A:
碳钢一般用发黑还是喷漆?磷化?哪个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钢一般用发黑还是喷漆?磷化?哪个常用

碳钢一般喷漆,薄钣金件可以酸洗磷化电泳。大件可以喷砂后喷漆。
磷化和发黑都只能用在有油保护或者很干燥的场合,要不然放几天就生锈了。

其他有配合关系,有耐磨等考虑的就用专门的表面处理了。

网友:
|飞翔通发表于 11-07 13:00
碳钢一般喷漆,薄钣金件可以酸洗磷化电泳。大件可以喷砂后喷漆。
磷化和发黑都只能用在有油保护或者很干燥的场合,要不然放几天就生锈了。
其他有配合关系,有耐磨等考虑的就用专门的表面处理了。

摩擦端面和不摩擦的面在齐平的,这样好不好?
还是摩擦的地方要设计成有凸台?

网友:
摩擦面和不摩擦面齐平不齐平无所谓。
除非磨损恨严重,后续要考虑修补,那就做个凸台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