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度,高负载的提升机怎么做,加什么导向呢

楼主(2022-11-04):
现在准备通过丝杠升降机同步来做,不知道目前这样布置是否稳妥!?

网友A:
才五吨,直接仿那个升降机,用钢丝绳简单的多了。

网友B:
可以参考挂镀设备天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五吨,直接仿那个升降机,用钢丝绳简单的多了。

上面假如没空间的话,只能下面顶

网友(点评):
四条丝杠,怎样平衡是个问题了。

网友:
可以使用刚性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挂镀设备天车

网上找不到啊,你有相关图片视频吗

楼主:
就我目前这个方式可行性如何?可以的话,哪里需要改善呢

网友C:
四角4丝杆,中间两丝杆,你这是瞎搞。这样大尺寸,大重量提升首选是拉而不是推,还有这个尺寸用丝杆你后面调试就调崩溃了。建议重新设计方案

网友(点评):
+1,我最近了个升降Buffer,不到1t,就选的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角4丝杆,中间两丝杆,你这是瞎搞。这样大尺寸,大重量提升首选是拉而不是推,还有这个尺寸用丝杆你后面 ...

中间两个杆是做的光轴导向,而且整个负载重心还不固定,可能会左右移动。

网友:
跨度尺寸太大,丝杆到时会不同步,会卡死

网友:
钢丝绳,油缸,都比丝杆可靠

网友:
液压缸做动力源,滚轮做导向,

网友:
这样不行,还是用最经典的链条拉吧

网友:
参考叉车的升降方式吧

网友:
用带拉,链条拉都可以,不知道你需求的精度是多少。这个结构到时候会卡死,

网友:
导杆这样固定是悬臂支撑,不能承载很重

网友:
既然有大佬提到可以用液压缸,那么我卖电缸的必须来露脸了,预算充足的话可以找我试试电缸

网友:
用滚轮导向吧

网友:
采用传统升降机的结构吧

网友:
这个结构
做出来十有八九卡死,
就算侥幸不卡死,丝杆、导向轴也很快就磨坏了
槽钢+导轮导向,钢丝或者链条驱动

网友:
用螺杆提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