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压着多久会失去弹性?

楼主(2022-11-04):
我知道大部分人会觉得永远不,我们的教育体系现有的弹性力学理论体系也是这样教的。

这个时候需要考虑金属的松弛和蠕变吗??

网友A:
只要温度不够高,一般在人类和机器的寿命内不用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温度不够高,一般在人类和机器的寿命内不用考虑吧

有证据或者计算??还有,温度不够高是多高?对于常规的刚是20,50,100?200?300?大约多少?

网友(点评):
弹簧设计手册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能给我结论或者相关数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证据或者计算??还有,温度不够高是多高?对于常规的刚是20,50,100?200?300?大约多少?

按熔点的绝对温度的百分比吧

网友B:
我司设备上的主轴弹簧连续使用4年了,性能依然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设备上的主轴弹簧连续使用4年了,性能依然OK

我不懂你的应用场景,你是一直压着不动?还是偶尔有运动? 运动状态的话不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证据或者计算??还有,温度不够高是多高?对于常规的刚是20,50,100?200?300?大约多少?

这个还是教科书说的一般按熔点的绝对温度30%算蠕变起始点,实际是远低于这个温度的,我一般按20%,再实验。
弹簧钢材的松弛其实是常温都存在的,所以有退应力工艺来稳定

网友:
其实有的材料的蠕变在常温中也是常见的,如焊锡,熔点才450K左右,常温下蠕变已是很明显的,加热到80度,一天就肉眼可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教科书说的一般按熔点的绝对温度30%算蠕变起始点,实际是远低于这个温度的,我一般按20%,再实验 ...

我们team去年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结构,某管状结构的喷油器,喷孔板并不是焊接在喷油器上,而是用一个弹簧片通过过盈装配卡紧在上面,我现在就担心这个卡紧力10年20年后衰减了,那么就卡不住了。。或者这个卡紧力现在在50-100N,五年六年后会不会衰竭到10N,30N...

网友C:
弹匣平时不用都会把子弹退出来,防止长期压着弹簧导致弹簧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team去年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结构,某管状结构的喷油器,喷孔板并不是焊接在喷油器上,而是用一个弹簧 ...

正常设计应该不会变化这么多吧

网友D:
如果是设计合理、正确加工、正常使用的弹簧,理论上不会失去弹性;排除以上因素,弹簧失效只能是:
1.材料的金相组织发生重组,晶粒相互连接力变化;
2.在环境或者介质中,长时间被腐蚀、氧化、渗析等,使材料组成发生变化。

网友E:
计算啊,这么严谨的东西怎么能靠经验呢?
你知道了所有的变量,不就啥都能算出来么

弹簧压着,你说的压着是怎么压着?70%最大压缩量?还是90%最大压缩量?还是超负荷压缩量?
你说的失去弹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弹性损失多少才算“失去”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设计合理、正确加工、正常使用的弹簧,理论上不会失去弹性;排除以上因素,弹簧失效只能是:
1.材料 ...

我是在说应力松弛和儒变。常规的弹簧拉压校核疲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啊,这么严谨的东西怎么能靠经验呢?
你知道了所有的变量,不就啥都能算出来么

不知廉耻,又蠢又阴阳怪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匣平时不用都会把子弹退出来,防止长期压着弹簧导致弹簧失效。

不知是不是类似,我们是用一个设计(本质类似一个片弹簧),用过盈装配把目标挡住不下落(这样可以节省把目标焊接在管道内壁)

网友F:
楼主别抬杠,我就路过,什么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别抬杠,我就路过,什么都没说。

没抬啊。我们这是一个真实是案例,我参与了很多,全球的一个重点项目的关键点,结构的长短形状每个圆弧倒角给多大,最后我们结构能承受多大的力,都参与了。结构后来也非常“成功”,但是我最近在想这个事情,虽然概率很小,但是我能不能解释或者证明这东西给10年20年能顶得住,就好像我们验证疲劳一样,我们通过计算得到疲劳时无限疲劳,也做过了疲劳试验这东西疲劳表现很好。
但是我没证明松弛和蠕变啊,只是根据“感觉”“经验”觉得没问题,事实是大家对松弛和蠕变经验甚少,远不及疲劳。这玩意要是有天松弛了,吊下来怎么办?如果是电梯这种行业,可不敢不焊接和螺栓连接。用个东西类似蝶形弹簧侧面卡紧。
弹簧我还是有些了解的,常规的拉压弹簧的振动,强度,疲劳耐久,失稳这些都多少校核过或者计算过,标准件,公司国外有人做过,抄过来就行,自己独立校核问题也不大。  松弛和蠕变我就没底了。

另外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例如一个螺栓,我们设计是10000N,工作一个月或者1年后还是10000N吗?变成8000? 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按照经验来,或者国外的标准来,别人打10000我们跟着大10000。。别人转90度我们流程也一样转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不是类似,我们是用一个设计(本质类似一个片弹簧),用过盈装配把目标挡住不下落(这样可以节省把 ...

嗯,应该是一个道理。弹簧类的东西平时不用最好都是处于释放状态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懂你的应用场景,你是一直压着不动?还是偶尔有运动? 运动状态的话不算的.

偶尔运动,弹力损耗从来没算过;但一般无需考虑弹力损失情况,用一年半载感觉不行直接更换,效率成本最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廉耻,又蠢又阴阳怪气。

给你回帖子,你为啥要骂人?
我骂你了?蠢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回帖子,你为啥要骂人?
我骂你了?蠢东西?

哈哈哈,谁让你阴阳怪气的。

另外,我不是要疲劳耐久,我是担心应力松弛后脱落。或者确认应力松弛和蠕变可忽略

网友(点评):
在设计合理,制做正确的前提下,除非对压力大小有准确要求,认为可以忽略。忽略环境和介质对材料破坏的情况下,弹簧不会一直松弛或者蠕变下去的。在交变应力作用下,反而更容易产生疲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运动,弹力损耗从来没算过;但一般无需考虑弹力损失情况,用一年半载感觉不行直接更换,效率成本最低

不更换的,都是几年可能清洗清洗,但是这些和我们都没关系了。一旦出现脱落(基本上不会发生,但是我个人不确认)而且追责的话,那么就需要产品大规模集体召回。